楼主(2005-10-03):
对工件(反S型的表面)由于磨耗要进行补焊处理,以达到标准曲面的要求(要求精度一般)。
整个动作过程就是步进电机带动焊枪进行曲面焊接,此时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要根据
磨耗的多少来进行补焊,直到达到标准曲面为止(此时所说的磨耗是在整个曲面的任一条贯通
直线上都成立,不考虑偏磨的情况)。

网友A:
你说的是否是两轴联动外加位移传感器,我想难点在测量上.

楼主:
对,难点在测量的编程上,工件我想3个步进电机实现,在加一个旋转轴,这曲面就能堆焊完成了,对于测量,我没有想到好的办法,想征求高手的意见,愿意合作,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是的,是要编程,但是我想不会很难的,因为这主要是建一个标准模,然后测量值与之进行比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