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为何烧毁

楼主(2005-10-03):
在停一台异步电动机时,发现电动机不能停下,且此时电机无异音,就采取断其交流电源的办法,(但路较远,约1min)电动机停下后,检查发现电机接触器接点粘连,电机已烧毁,这是什么原因?若是发现电机不能停下时再次启动电机,有没有可能不会烧毁?还有,若电机运行中缺相多久才会有较大的影响啊?

网友A:
缺相造成的啊。
缺相不是烧的原因,缺相造成的发热是祸首。

网友B:
缺相是造成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的主要原因。当断相后,外加负载不变,由于电机转矩减小,绕组电流就会增大,使电机烧坏。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
当接触器接点有的 松开,有的吸合,使电机在 缺相下运行,发热后你的热继电器没跳?
烧的可惜啊

网友D:
没加缺相保护~~可惜

网友E:
很多热继电器是有缺相保护的。

网友F:
这个情况我也曾经碰到过,疑惑是有没有使用热继电器,为什么热继电器不起作用,我的经验是:
1.热继电器投用的话,根据现场和本单位的实际选用手动复位或自动复位;
2.如果电机容量不大,采用就地控制的话,最好在接触器上口加装自动空气开关,便于断电;
3.如无就地开关柜控制的话,最好能增加便于操作的断电环节,或增加其他保护措施;

网友G:
我同意各位的观点~~~

网友H:
看来接触器和热继都是水货.

楼主:
用了热元件,也有空气开关就是较远,电机55KW,负载是水泵,短时发热热元件应该不起作用吧?我用的是老式的那种,没有缺相保护。

楼主:
对电动机缺相运行的时间有何具体规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