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3):
[原创]西门子传动6SE7系列主从传动从传动编码器屏蔽问题
今日,设备出现了一点问题,一组主从传动点的从传动出现了F053报警,本人按常规方法将从传动的编码器进行了屏蔽,P100由4改为3,P130由11改为10后,启动设备,从传动点的监控画面显示速度太高,与主传动不同步,无奈下,将编码器更换。不知那位朋友有不换编码器就能解决此问题的办法。

网友A: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不知道你的主从控制结构,怎么帮你判断能否屏蔽转速编码器呢?而且,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从系统确实需要转速信号。这说明,你的主从控制系统,不是典型的主从控制结构,而是加入了转速同步补偿的主从结构。

从论坛里谈主从控制的例子看,主从控制结构有很多的形式,他们都是在典型的主从结构上作了各种的修正和补充,变种而来。因此,要具体结构具体分析。只有典型的主从控制结构,从动部分可以不要转速传感器的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