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增速

楼主(2005-10-03):
ACS600变频器用外部接口控制的数字三和四口分别是增速和减速,使用了时间后,启动后便自动增加到最高速。当把增速线拆掉时,便停止加速了。把线换成屏蔽线后,有时还是出现增速现象。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ABB的变频器,不好分析。因为,他看不见内部的参数情况。如果是西门子的,你就可以通过察看内部给定通道的显示值,并与端子输入端的给定信号源的监控值作比较,即可分析问题出在哪了。然后对症下药给与解决。

出现问题以后,找准故障点极为重要。

网友B:
是不是线拉的很长啊?用中继隔离做点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们自己制作的端子调试正常,最后换了个变频器正常了。线路在规定的范围内,向这样的是不是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差。怎样来维修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干扰这个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