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3):
请教各位:1.在变频器调速系统中,速度闭环控制是不是只是为了避免低速时机械特性软,抗负载扰动能力差的现象?如果需要分析的只是处于高速状态下的电机,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做闭环控制了?
2.  现在我们用的是台达V系列的变频器其自身能实现PID调节功能,只需要将转速反馈回来和设定好目标值,然后调整相应的PID参数就可以实现转速反馈。对于变频器PID参数的设置不知道哪位 有没有经验,能不能讲讲?谢谢各位了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楼主:
没有人理呢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网友A:
没人理吗?那一定是你的题目没有引起他人的兴趣。如果感兴趣,自然就会有人回复了。

第一个问题,自己回答正确。是那么回事。要转速反馈,是为了能获得更好的恒转速特性。不过现在的变频控制技术,就是不用转速反馈,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恒转速铁性的。有转速反馈与无转速反馈已经在性能上相差无几。仅仅是低速段的区别,和控制精度的区别了。就其调节特性的硬度而言,相差无几。抗负载的扰动,没有区别。

你的第二个问题,每个品牌的变频器,调节器的参数设置有区别,针对个性的问题,只能个性的讨论。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调节器的参数,可以通过系统的动态识别自动设置,无需人为的设定参数。他有自学习的功能。ABB的也由此功能。许多的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自动设置。台达的没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非常谢谢斑竹。
台达V系列的变频器没有自调节功能,需要人为的设定呢。个性的讨论?是不是一般采用临界比例度法?能不能给个一般的步骤呢?不需要辨识控制系统模型吧?谢谢了
....
    于是所有的日子都轻松
    于是所有的负重都甜美

网友A:
还是自己试验解决吧,提供个参考,我使用的西门子MM440,一般都是矢量控制,速度调节器的P参数(放大倍数)5-20;积分时间I参数150-400ms。西门子的矢量控制有转动惯量补偿。台达的不知有没有。另外,v/f控制的参数从来没有注意过,似乎西门子的不用手动设置调整,电极静态识别以后,直接使用即可。
建议你使用西门子的MM440,比台达的并贵不了多少,功能还多。

网友B:
对台达的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