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请教: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适合那些负载驱动

请教:1,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适合那些负载驱动。
        2,如何根据负载选变频器。
         3,一负载为很稠糖浆,要求调速搅拌,选何种变频器。
         请以经常能遇到的驱动事例来讲解。谢谢。

                                 祝天下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V/F针对那些速度要求精度不高的负载.
你的项目好象速度不会太高吧,一般多少转的电机?

楼主:
一楼的朋友:

朋友,,最低的时候达1HZ,哪种变频器能达到要求的啊?

谢谢。

网友B:
只要是矢量控制都可以.不要买到假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