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

楼主(2005-10-04):
各位大虾:
     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请问变频器是做什么的啊?

     他的作用是什么啊?

     他的功能又是什么啊?

     要到哪个超市里去买啊?

     几块钱啊一斤啊?

 啊!千百万不要骂啊?可以轻轻打一下,但不能打我的脸。

网友A:
贱就一个字!

网友B:
5元一斤;
国庆促销价:3元一斤,有效期:10月1~8日;

楼主:
呵呵,。谢谢一楼的哥哥,

还有三楼的朋友/。如果我要一百斤多少钱啊?

楼主:
三楼的朋友,,,三菱的系列变频器现在还生产吗?

网友C(2007-05-30):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电机定子绕组供电的频率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变频器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开关方式分类,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按照用途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