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两台十五KW的变频器能否共同代动一台30KW的电动机?

    请各位回贴好不好啊,看了不回真不是玩一。
     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个外行???
这种事还要问!!!!!!!!!!!!!!!!!!!!!!!!!!!!!!!!!!!!!!!!!!!!!!!!!!!!!!!!!!!!!!!!!!!!!!!!!!!!!!!!!!!!!!!!!!!!!!!!!!!!!!!!!!!!!!!!!!!!!!!!!!!!!!!!!!!!!!!!!!!!!!!!!!!!!!!!!!!!!!!!!!!!!!!!!!!!!!!!!!!!!!!!!!!!!!!!!!!!!!!!!!!!!!!!!!!!!!!!!!!!!!!!!!!!!!!!!!!!!!!!!!!!

网友A:
玩意儿

肯定不行的

网友B:
绝对不行;

楼主:
为什么不行,从哪种角度来讲啊?要有个说法的啊?朋友。

网友C:
简单的理解是交流电有相序,二台变频器无法相序完全同步

网友D:
如果楼主喜欢放炮,我大力支持你!

网友E:
建议不要有这种想法,挺恐怖啊.楼主开玩笑吧?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退一万步讲,即使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也不划算.何况.......

网友F:
我认为可以,这就是变频器的并联,但我在做很多工作来实现

网友F:
建议最好共用直流母线,想办法让驱动信号完全同步,做好输出侧的电流控制就好,不然环流大的要命,做好保护就好

网友G:
建议你一个变频器接三个头,另一个接另三头.不要连片.多试几次.好了告诉我们,一定是创心成果.<特此推荐>.

网友F:
楼上的是什么意思,具体点说说哦

网友H:
这是不可能的啦,用两台去换一台不就行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理解是交流电有相序,二台变频器无法相序完全同步
引用 网友F:
建议最好共用直流母线,想办法让驱动信号完全同步,做好输出侧的电流控制就好,不然环流大的要命,做好保护就好
有意思

网友J:
可以,直流母排并联,用同一个驱动模块驱动IGBT,输出并联之间串一个电抗器

网友K:
建议不采用

网友L:
呵呵,干嘛要并联?只要一个变频器,自己对变频器改造。将IGBT管拆下,换个大的管子,加大电容,放不下再自己敲个外壳,肯定能行!

网友M:
好危险啊! 谁实验好了给我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