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那位大侠说说对于大型电机保养的问题。一 般电机使用多长时间以后更换轴承润滑油。轴承需要彻底清洗吗?

网友A:
一般大功率的电机轴承都是注油的.大约2000小时需重注一次,直到废油流尽就可以了.

楼主:
注油的是连接端。还有风叶端是没办法注油的。也是两千小时加油吗?大侠们再说说看。

网友A:
看来你真拆过.风叶端的是密封式轴承,一般是不用换的.这种轴承一但有问题时从声音上可以很明显听出来.但要记住,无论轴承有无损坏,只要端盖拆开就一定要更换.

网友B:
稍大些的风机重装时找平衡点是个很烦人的问题,所以如果轴承烧了那你就真是找到事干了,多注意吧,拿个小锤子顶住马达,耳朵贴在上面可很清楚的听到运行时有无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