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我酒店有两台富士变频台在听说是一台E7S合上空电源就跳闸,一台是E9S一运行就显示oc1。E9S这台我断开电机后再运行还是显示OCI我检测了输出时三线差相,请问大家这应该怎么修配件那里有卖多少钱?

盼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模块坏 了,三相输出中一相击穿。再换模块时驱动部位要仔细检查。

网友B:
第一台:合上空电源就跳闸。检查变频器的整流部分,很可能是整流模块损坏造成短路。
第二台:显示oc1,表示过电流。造成过电流的原因有:
          1,加速时间设定过短。
          2,负载侧有短路现象如,电机及负载线路绝缘程度降低。
          3,负荷侧缺相。
          4,逆变模块有一块损坏。
          5,负载过重。
          6,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C:
有没有检查电流传感器

网友D:
富士FVR-E7S 和 FVR-E9S 变频器跳闸和"OC1" "OC2"或"OC3" 这故障,均为一体化模块坏,维修成本较高,无维修价值!  我公司有几块 FVR004E7S-4JE  FVR007E7S-4JE  FVR0.75E9S-4JE  FVR1.5E9S-4JE变频器整机和模块, 有八成新,带负载试机均正常,可低价处理!
   电话:  0750-3552218      传真:  0750-3552219
   佛山山杉自动控制有限公司江门经营部       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