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S7-200 的输入输出地址

各位好:
我有个问题:
S7-200上的输入输出模件各端口地址是如何安排的?

网友A:
顺序排列!

网友B:
接着CPU上端口的编号顺序依次往下编。挨着CPU的模块编号在前。

网友C:
那如果是不同型号的模块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

网友B:
不同型号模块前后排列没有关系。PLC只有数字量和模拟量之分,各管各的顺序给端口编号就是了。

网友D:
顺序排列。但到下一块要从下一字节开始
例:CPU224(14入10出)+4入4出+8入8出
I0.0 I0.1  ....I0.7 I1.0...... I1.3 I1.4 I1.5  (CPU224)
I2.0 I2.1 I2.2 I2.3   (4入4出)
I3.0 I3.1 I3.2 I3.3 I3.4 I3.5 I3.6 I3.7  (8入8出)
这是入点的,出点也是这样。至于模拟量的嘛!就按顺序排就是了AIW0,AIW2,AIW4……
AQW0,AQW2,AQW4……

网友E:
楼上的朋友讲的深入浅出,尽管我懂,还要顶!

楼主:
感谢你们的解说!
以ET 200 M 为例,它的AI AO模块没有设地址的编码器,好像是自动识别地址,跟DCS的模块不一样.

网友F(2007-04-06):
请讲的仔细些
顺序排列。但到下一块要从下一字节开始
例:CPU224(14入10出)+4入4出+8入8出
I0.0 I0.1  ....I0.7 I1.0...... I1.3 I1.4 I1.5  (CPU224)
I2.0 I2.1 I2.2 I2.3   (4入4出)
I3.0 I3.1 I3.2 I3.3 I3.4 I3.5 I3.6 I3.7  (8入8出)
这是入点的,出点也是这样。至于模拟量的嘛!就按顺序排就是了AIW0,AIW2,AIW4……
AQW0,AQW2,AQW4……
原文如上
那那些 没用的地址呢?
I1.6 I1.7???????????I2.4,I2.5,I2.6,I2.7

网友G:
多余的地址,不再分配给其它的模块

网友H:
按8进制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