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请进!

楼主(2005-10-04):
好想拥有一套PCschematic 设计软件,可否有免费下载的地方,请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找代理商要演示的版本

楼主:
那也可以用是吧?

网友B:
想找一个专门从事电气设计的软件,软件哪里有?在网上能下载吗?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C(2005-11-29):
找到了吗?如果没找到的话,就去亿万电气网(www.e10000.cn)找,有的,我都是在那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