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4):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西门子自由口通信, 但是发现有个问题, 请大家帮解答一下:

我现在是S7-200 跟6个232的设备通信, 买了6个485转232的口, 程序写好后,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 能够调试成功, 但是发现在跟设备通信后,总是有其中的几个不通信, 重新启动后,可能又换了其他的不通信,但是这几个又通信成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转换接口是 UT-201 , 我没有接5V 的备用电源, 是没有接电源的原因吗?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大家帮看一下, 怎么使用定时查询的方式通信????
有时侯发地址的时候,没有收到数据,如果我要再发送数据,那要怎么弄呢?? 大家帮一下?
我的程序:

INT0:                          //发送中断
LD     SM0.0
RCV    VB100, 1
S      Q1.0, 1          //返回主程序用于定时,若是没有接收到数据,则1秒后再次发送地址
CRETI

INT1:                    //接收中断
LD     SM0.0
MOVB   10, SMB34                //电缆切换时间
ATCH   INT_2, 10
R      Q1.0, 1                   //复位定时器

INT2:      //接收数据
LD     SM0.0
DTCH   10
...................     //数据处理

.....................
主程序:

LD     SM0.1
MOVB   16#09, SMB130
MOVB   16#E0, SMB187
MOVB   16#54, SMB188         //起始符
MOVB   16#0A, SMB189         //结束符
MOVB   20, SMB194
ATCH   INT_1, 24
ATCH   INT_0, 26
ENI
LD     SM0.1
MOVD   16#03000001, VD0          //地址1
MOVD   16#03000002, VD4          //地址2
LD     I0.0
EU
XMT    VB0, 1                         //发送一号设备地址

LD     Q1.0                              //定时查询    ?? 此后不只如何修改???
TON    T32, 5000

LDW=   T32, 1000                  //1秒时
MOVB   16#60, SMB187         //关闭接收

LDW=   T32, 2000             //2秒时
EU
XMT    VB0, 1                    //重新发送一号设备地址

请问大家, 最后这段重新发送地址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
哪个好心的大哥帮解答一下啊, 谢谢,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串口接能够收到PLC 发送的地址,但是外部设备老是不出数据, 发了好几次都这样,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6-04-06):
对于485网络,可以采用多点发送、多点接收方式,但对于232就不行了,232只适于点对点通讯方式,你所遇见的“有时是这几个口行,那几个口又不行”的情况正是由于你违背了232的通讯规律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