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啥道理!

楼主(2005-10-05):
今天回家邪门了!电视开始好好的,突然就没电了,检查发现电源居然都有电,不过电笔显示一根较红,另一较弱,找了半天,把其保险换了又好了,缺找不到是什么原因,难道会是感应电,晕!处理好了缺找不到原因,郁闷哦!!!!求助!!!!!!!

网友A:
难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B:
再把另线保险丝拿掉-------毛病又出现了!

网友C:
零线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路!

同意4楼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线断路!

同意4楼观点

网友F:
有可能是零线保险丝接触不良

网友G:
零线断,或者零线接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零线还要保险???

同问同问,为啥零线要接保险丝。
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零线是不允许接保险丝的。。。。

网友J:
哥们零线保险出问题很危险,赶紧把保险去了。太不保险了,没准去见阎王

楼主:
哥们看清楚,我后来啥都没有动,就只换了保险丝就一切正常了啊!!!!我也以为是零线断了,可我没动零线就又对了,况且我零线没有保险丝,哪个要这个,呵人嘛!!

网友K:
l零线断了,用电笔量一根弱亮是因为火线从负载串回的.

网友L:
同意楼上各位的分析判断
问题是很简单

网友M:
[讨论]

说来说去不就是零线嘛!!但没听过要保险的?线肯定是给老鼠咬过了,要嘛就是线已到时候换了!!

网友N:
零线不能接保险是指总线路中,不是你家里的线路,概念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