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5):
请教各位高手,异步电机缺相运行保护除了传统的热继电器保护,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采用电动机智能控制器,当然成本比热继高好多了。

网友B:
用智能保护器 单片机控制好用 模拟电路的不好使 特别是电机用电容补偿的更不管用 那位大哥知道
模拟的好使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