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维修,求助

楼主(2005-10-05):
大家好,我公司一台意大利产DMG SPRINT32机床电主轴内部绕组一相对地短路,电主轴资料为 GE FANUC AC.SPINDLEALPHA B100S/12500HVi    2.2/3.7 KW
1500/12500 1/MIN
请各位维修专家或认识相关专家的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431-5106384-5156/5154 韩志堂

急!!!中国人帮助中国人,发回意大利可坑坏中国人了

网友A:
可以联系北京FANUC。建议直接买新的,维修价格高,周期也挺长的。

详情请咨询
http://www.bj-fanuc.com.cn

网友B:
我的建议
我本人建议你拿去好的电机维修单位。重绕电机!
在请问是:交流电机 还是 直流电机?
通常这电机是可以绕得好的!

网友C:
那是电主轴,不是一般电机。必须找专业厂家,买新的最少一二十万啊

网友D:
别担心,交给我吧。你拆下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动机械部分。你只需要:
1.把电线断开,油、冷却水管路断开。
2.编码器的电线断开,不要从电主轴上拆下来。
3.后面带油缸松拉刀机构的要原样随轴发到我公司。
4.准备尽量详细的随机资料复印件。
我们有完善的工具来拆卸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