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5):
我想知道一根三菱数据线要多少RMB

楼主:
你的意思是自制一根吗
可我不知道如何制作
你会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一根三菱数据线要多少RMB
什么用途???

网友B:
你指的数据线是指与CPU的连接线还是与触摸屏的连接线?

楼主:
就是SC-09线
与PLC通信用的数据线

楼主:
6楼的哥们SC-09线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C:
7樓的說的不錯,SC-9哪有那麼便宜哦

网友D:
sc-11,15RM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c-11,15RMB.
哪 里有 ?  我买!

网友F:
,'''╭⌒╮⌒╮.',''',,',.'',,','',.
╱◥██◣''o┈天空在下雨┄o.'',,',.
︱田︱田田| '',,',.o┈我一直在等你┄o
╬╬╬╬╬╬╬╬╬╬╬╬╬╬╬╬╬╬
有你的存在我才感觉不到孤独
     ,'''╭⌒╮⌒╮.',''',,',.'',,','',.
╱◥██◣''o┈天空在下雨┄o.'',,',.
︱田︱田田| '',,',.o┈我一直在等你┄o
╬╬╬╬╬╬╬╬╬╬╬╬╬╬╬╬╬╬
有你的存在我才感觉不到孤独

网友G:
sc-09 180

网友H:
SC-09 8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