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5):
20米距离测物体的垂直距离,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直线位移传感器.

楼主:
哈,高手可以说得再详细点吗?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的具体要求和工作环境。20米的距离建议用非接触式的,像超声波、激光、雷达都可以。超声波的精度低、外部环境对其影响也很大,但价格比较便宜。激光和雷达的精度高,性能稳定,不受环境干扰,但雷达的价格比较贵。
  有什么问题可来电讨论:021-62453105  张先生

网友C:
要看你测的这个物体的精确度你要达到多少,用拉绳位移传感器也可以,本公司就有一款GWS拉绳系列,你可以来电询问。

Tel:021-32031167   裘先生
Fax:021-52919374

网友D:
很好解决的,不过就是代价太高了点。我的经验告诉我只能用雷达的,但是还不能选错型号,否则白费劲。可以和你讨论,020-87740606-618。ylq@hugeness.cn

网友E:
问一下:如果想要传感距离50米左右的水平距离传感,该怎么办?

网友F(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