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5):
我用的S7 200PLC+欧姆龙600p/r增量式编码器,采用高速计数2模式9,SM47=16#F8,遇到的问题是不能减速计数,只能增,我能过中断去改变它的计数方向,但计数方向状态位SM56.5没有改变。
请问各位有用过类似的东西么?如果请提示提示。谢谢!

网友A:
用模式9-11试试?

网友B:
理论上是不会出问题,你看看你的接线对了吗?
I1.2 正计数
I1.3 反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