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0-06):
各位大虾:
           三星N-70 PLC 其左移、右移及左右移动指令是什么?如何使用?先谢谢了!

网友A:
左移指令是SHL,右移是SHR
比如:STR DIF R0.0
      SHL W0  1
      是将W0的内容向左移动1位,低位补充0
      右移指令是高位补充零.
还有循环移位指令,不知道你要哪个,没有电子版的说明书.ROL指令循环左移,W0中的内容左移,bit15中的内容移入F1.8(进位标志),然后F1.8的内容移入bit0.循环右移ROR是bit0内容移入F1.8,F1.8内容再移入bit15,另外RLC,RRC指令是将W0中的(以左移为例)bit15中的内容移入F1.8同时也移入bit0;而不是将F1.8的内容移入bit0,右移同理,不知道哪个更适合你用.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A:
补充一点:SHL高位移入F1。8,SHR低位移入F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