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定量的证明总能让人印象深刻,不知哪位能解此惑?谢谢!

网友A:
呵呵,这应该是个作业吧,这道题并不难呀,公式也不复杂。怎么自己找不着吗?不过。要精确的计算负载转矩与电机电流的关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有公式,里面的系数也是不容易确定的。当然,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特定的电机、特定的负载,应该可以确定精确的负载转矩与电机电流的关系。不过,一般是没有人去计算的。都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测取。在实验台上确定。

电机的测试技术,介绍了你所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