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各位大侠,救救我呀,我现在用研华的PCM3350工控机开发产品,可是工控机经常开机时黑屏,什么反映也没有,有时能进系统,但是还等不到进win98就重启什么也没有了,有时能进到win98后就黑屏什么也没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摘掉内存也没报警声,就是说DOS都没进去。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估计,,硬件问题多一些!!!

网友B:
换一块3350试下。。。

网友C:
感觉是硬件出了问题 估计是主板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D:
请更换研祥同类型产品试试

网友E:
先把机器盖子打开,看看主板是否没插好,如果不是这问题,内存拿下还不报警,那就把主板拿下来,看看CPU是否被风扇吸出来,或者是CPU的针折了,我遇见过这种问题。应该就是CPU和主板的衔接问题。

网友F:
你用工控I/o卡之类吗?所用资源是否有冲突?IRQ冲突会出现类似现象.

网友G(2006-05-16):
研华的机子我确实不敢恭维了,我买了二台,用了一年之后,经常启不了机,硬盘无法读取。数据全部丢失。

网友H:
不是有售后吗!在那买的让他们来修就是了

网友I:
可能是 CPU的问题,先检测一下CPU,和内存、硬盘。在别的主板上是否可以启动,能启动说明这些是好的,然后再检查主板,可以换同样的主板在测试一下。

联系:55692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