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我的问题是,在用CX-P时,配置I/O表,我用的是CS1G-H CPU42的PLC,但是我在里面找不到,我需要配置的模拟量的AD003和DA004,想请教以下应该怎么配置。还有数字量的ID212和OD212,谢谢谁能告诉我下,

QQ:373899 EMAIL:7575@163.COM

网友A:
我也正需要这些

网友B:
我用的是 c200he cpu42的  我也想学一下怎么配置

网友C:
AD003和DA004屬於C200系列模組!看圖說話!

网友C:
!看圖說話!

网友C:
看圖說話!

网友C:
別忘記儲存PLC IO TABLE CONFIG

网友C:
C200HE CPU-42 Create Io Table 方式與上述方式相同!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的I/O表里主机架里没有象ADD UNIT这样的选项,和我的不一样,我用的是CX-P5.0,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因為我是用CX-ONE 裡面的CX-PROGRAMMER Ver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