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变频器在电机的额定转速以内属于恒转矩输出,恒转矩输出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电机逐渐升速过程中电机轴保持输出转矩恒定还是在电机升到设定的最高速、稳定下来后保持恒转矩呢?
另外,如果负荷由于某种原因加大后,转矩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网友A:
啊,好像理解的不准确呦。“变频器在电机的额定转速以内属于恒转矩输出”,这种说法是对的。从电机的角度讲,就是告诉你,异步电机可以从5-50赫兹,都能达到电机的标称的额定转矩。而且与电机运行转速(频率)无关,它有能力保持电机的额定输出转矩不变。这就是电机的恒转矩输出特性。那么,从负载的角度讲,不论负载怎么变化,只要他不超过电机的额定转矩,就可以使系统稳定运行。如果负载转矩的变化超出了电机的额定值范围,系统就稳定不了了,反映出来的现象是,转速丢转(失步)直至堵转。如果没有保护,电机就烧了。

在这里,理解电机恒转矩特性,不要太狭义,要开阔一些,它是一种能够保持最大能力的趋势。它是一族水平线(在转速与转矩坐标系里),他是一个面积。而不仅仅是一条单一的曲线。OK?

网友B:
指的是在V/F控制下,电机的额定转矩不变。去看看有关恒V/F比控制的书,上面一定有变频后电机的转矩-转速曲线,它们的额定转矩基本在一条垂线上。

楼主:
如果变频器的输出不变(V和F不变),此时,突然增大负载力矩(但不会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此时,电机的输出特性如何变化呢,比如,转速,定转子电流等等?

网友C:
恒转矩特性就是说无论说转速是多少,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相对应的就是恒功率特性,无论电机的速度是多少,电机的输出功率是恒定的,当然是在落磁区了.这只是理论上的而已.实际上还有差别的.必定铁磁不是线性的,还有饱和的问题.只要知道就可以了,又不是要做电机和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变频器的输出不变(V和F不变),此时,突然增大负载力矩(但不会大于电机的额定转矩),此时,电机的输出特性如何变化呢,比如,转速,定转子电流等等?
当然是转速会略有降低,降低的多少与电机的硬特性有关,如果是普通异步电机,特性较硬,变化比较小,如果是高转差电机,特点较软,则变化会比较大。定子电流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