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一条喷涂线PLC程序用M8002和M8000常开接点接特殊模块赋值和数据采集,想请教这两个开关的开启和关闭时间。

网友A:
辅助继电器M8000是在运行中接通作监视用的而M8002是在运行开始时瞬间接同的(初始脉冲)

网友B:
M8000程序运行时ON;
M8001程序停止时ON;
M8002程序运行开始第一个扫描周期ON,其后OFF;

网友C:
ZCMY    你怎么这么强,大问题懂,小问题也知道。请问你有不知道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CMY    你怎么这么强,大问题懂,小问题也知道。请问你有不知道的吗?

哈哈哈,同感哦,到处都见到ZCMY  你呢

网友E(2018-07-12):
版主,这个如果我要在屏上设置时,比方说速度或长度,我是用M8002做传送吗?因为M8000在上电时就传送了后,我再修改就不能改动数值了,8002它就可以随时都能改变数值,是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用M8000加传送指令,一直在传送,随时更改

网友E(2018-11-13):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啊,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