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功率和电线的粗细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比喻说我现在有一个2000W的负载的话要多粗的线,1000W又是多粗的线,有没有公式可依呢(还有外皮的厚度等)

网友A:
把功率变成电流再去找电流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计算电流查手册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电线规格一般是标电压还是标电流呢,如果找电流的话,在不同电压下电流肯定也不同呀

那想再问一下,我现在都是用的H03线,为0.75的线,其最大负载是多少呀,我这没有电线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C:
我想知道交流电机怎样调速

网友D:
关于电线直径,需要先计算电流,然后查手册,就可以确定线径!                                     而鼠笼电机调速有三种:  改变极对数,  改变转差率,改变电源频率。                              绕组式电机一般采用转子回路串联电阻大小来改变转差率来调速。

网友E(2008-01-07):
请问专家:2000W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线

网友F:
电机选用导线的截面积,首先要把电机的功率转化为所需电流,在来选用多大的导线

网友G:
简单的方法,估算电机电流 约为2*电机功率(kw)   仅限三相电机
按照电机电流,确定导线的安全载流量

转载
介绍一个"导线安全截流量"计算口诀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