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电源问题

楼主(2005-10-06):
我做了个PLC系统,因之前未考虑到PLC负载问题,选用模块为:
224XP    5V负载能力为 660mA

em223 I16/O16     5V 电源 150mA  5个
em233 AI4/AO1     5V 电源30mA     2个

结果模块5V电源负荷需810mA > CPU供给660mA ,
这个系统不知能不能正常运行,是否会烧了CPU

在实验室调试时已经把7个模块接上CPU过,长时间通电并没出现异常

不知CPU是有一定的超载能力还是因没有连接输入信号而未过载。

请大哥们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谢谢!!!

网友A:
因它们不同时带电,所以负荷还没出现异常,就是不知装到现场后有多少点带电。防止万一,建议配个24V电源。

网友A:
哦,错了,是5V电源。

网友A:
对了,CPU不会烧的,只是有可能有的点来了也不识别。

网友B:
可能无法工作;

楼主:
5V电源没有外接端子啊,,应该怎么接呢?

我想,150mA负载电流是满负荷电流,应该就是所有输入点接通时的电流,要是有25%个输入点没有接通CPU应该就不会过载。

估算为:810*75%=600mA <660mA

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