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6):
请教大家购买编写单片机的设备,都应该购买什么设备?
及它们的作用和价格以及型号。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编程器吗?

网友B:
编程器不用买啦自己的做一个就可以了!ISP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单片机工控板,单片机控制板
               JMDM-20DIO控制板说明书
特性:
一:  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
二: 主电源采用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24/12V交流电;
三: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型式,输入电流为10mA;
四: 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
8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五: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六: 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
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七: 系统有两盏LED灯用以显示工作状态;
八: 系统有七个拔码开关可以设定一些参数;
九:  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20mmX100mm;
十: 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使程序修改,
升级方便;
规格:
一: 工作温度:0~55°C;
二: 储存温度:-20+80°C ;
三: 湿度:5~95% 无凝结 ;
四: 功耗(无外部设备): +6V@ 0.5A (典型值) ;
用途:
-:可用于各种二十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
电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可外接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等各种传感器;
二:可用于替代二十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
制,通信控制,仪器控制).
三: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联系方法:深圳:0755-26504954;0769-5846127;13924618240;
                       newton0627@163.com 刘生;
              北京:010-63291761,13651238517;
                       vic0512now@sina.com  魏先生;
              上海:13681933152    huashizi@163.com   黄工
;
     大连:13342282688    杨工;
本公司生产和设计各种机器和仪器的控制板和控制系统
网站:http://www.jingmindm.b2b.cn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我的意思是:当我有一片89S51,相编一个霓虹灯控制程序,
                        需要什么设备?是不是需要:仿真器,实验板和编程器,还有其它
                        设备。
                              编程器容易做吗?怎样做?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D:
网上搜一下ISP下载线,自制一根,可以直接把程序下载到89S51

楼主:
谢谢zhoucq2 :ISP下载线与计算机连接吗?另一端连接到哪里,编程器吗还是刻录器?

网友D:
留个E-MAIL,我给你发点资料

网友E:
zjoucq2:你好,能否给我一点资料?niuniushu@371.net
谢谢了^_^

楼主:
谢谢zhoucq2:我的E-MAIL:YUANQUAN12345@SINA.COM.

楼主:
等待zhoucq2的资料。先谢了。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D:
请袁泉和妞妞鼠查收

楼主:
回zhoucq2,邮件没收到。能再发一次吗?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F:
zjoucq2 你好,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呢? 谢谢
我们是由多名电气工程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常年承接各类电气自动化工程及自动控制工程的设计,编程,安装及调试,专业技术水平过硬,项目经验丰富,价格优惠,工作地点在武汉,欢迎来电洽谈。
电 话:1 8 7 0 2 7 1 2 6 5 7 (武汉)
Q Q: 8 4 1 3 2 1 5 7

网友F:
zjoucq2 你好,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呢? 谢谢 我的邮箱hewenguo518@126.com
我们是由多名电气工程师组成的专业团队,常年承接各类电气自动化工程及自动控制工程的设计,编程,安装及调试,专业技术水平过硬,项目经验丰富,价格优惠,工作地点在武汉,欢迎来电洽谈。
电 话:1 8 7 0 2 7 1 2 6 5 7 (武汉)
Q Q: 8 4 1 3 2 1 5 7

网友G(2006-09-05):
我的EMAIL fu_haiyi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