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请教22KW电机选择多少平方的电缆?44KW电机选择多少平方的电缆

网友A:
用的是Y-△启动的电机的话22KW的应该用6平方的线够了,44KW的用10平方的就够了。注意:必须是Y-△启动的才适用。

网友B:
同意3楼观点

网友C:
3楼的观点比较正确!!

网友D:
3楼的说的对!!!俺 顶!!!

网友E:
3楼的观点比较正确!!楼主可参考一下论坛内有关电缆与电流的有关资料

网友F:
三楼的误解2楼了,Y-△启动电机用6根线(每相2根)。22kw每根导线过22A电流
,用6平方也可以。44kw用10平方可就太小了,用16-25平方才可以过44A电流

网友G:
[讨论]
你们不会自己算吗?

网友H:
我认为:22kw要16平方。44KW要35平方线。主要是考虑到保险系数,所以放大一级为好。Y型接法,可直接启动。

网友I:
这要和你电机带的负载来算,负载的工作时间长短,是无负荷启动还是带负荷启动,数字只是个参考。

网友J:
一般超过7.5KW电机容量所用电缆的经验公式是:KW数减去5,取接近的电缆规格,主要用于380V,充分考虑裕量!!

网友K:
同意2楼观点.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