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我想用PIC16F877驱动RT12864-M液晶模块,但是不知道RT12864-M液晶模块怎样使用,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给一个管脚连接图及简单程序,只要能显示出一个字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A(2006-09-18):
我是做液晶显示模块的,我能帮助你
如果有需要的话,请跟我联系。 13795251002  021-61112624 61112634  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液晶显示模块。

网友B:
我可以向你请教吗?

网友C(2012-01-09):
供应SYB12864K-ZK图形点阵系列LCD液晶模块

◇型    号:SYB12864K-ZK(标准品)
◇玻璃模式:黄绿屏、蓝屏、灰屏、黑白屏可选
◇显示视角:6点、12点可选
◇点阵格式:128x64
◇点 大 小:0.48x0.48 mm
◇外形尺寸:93.0x70.0 mm
◇视域尺寸:72.0x39.0mm(3.1英寸)
◇定位孔尺寸:88.0*65.0 mm
◇控 制 器:ST7920或兼容
◇工作电压: 3.3V,5V
◇工艺方式:COB
◇背光类型:LED
◇背光颜色:红色、黄绿色、蓝色、白色、橙色可选
◇工作温度: -20--+70℃
◇储存温度: -30--+80℃

其他说明:

◇玻璃颜色和背光颜色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做;
◇另有五款12864图形点阵的模块,型号为SYB12864AZK、SYB12864JZK、SYB12864CZK(22PIN接口靠左)、SYB12864K2(20PIN接口中间)、SYB12864K3(16PIN接口中间),外形尺寸分别:113*65、78*70、93*70、93*70、93*70,SYB12864CZK是KS0108控制IC+字库IC。支持串口、并口。
◇另有十二款12864图形点阵的模块,不带中文字库,型号为SYB12864A 2.0 、SYB12864A 3.0、SYB12864B、SYB12864B1、SYB12864C、SYB12864C2、SYB12864C5、SYB12864D、SYB12864E、SYB12864F、SYB12864L1、SYB12864L2
◇内置字库ST7920控制器,可支持简、繁体中文字库,不带中文字库可分KS0108控制器和T6963控制器(内置128个字符字模),可根据客户自身需求选定。
◇电路板尺寸可以根据客户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接口定义:(带 ST7920控制器)模块接口PIN 20 距离下左板边14.00 mm,20pin 单排针孔,PIN 间距2.54 mm
1.VSS(GND)  2.VDD(VCC)  3.V0  4.CS  5.RW(R/W)  6.E 7-14.DB0-DB7  15.PSB  16.NC  17.RST  18.VOUT(VEE)  19.BLA(LED-A)  20.BLK(LED-K)

网友D(2014-11-05):
用这款RSI12864***这款液晶屏 UART 串口与单片机直接通信,就可以控制显示屏,占用口线少。
型号:RSI12864B***-00
显示模式:STN 蓝模负显
分 辨 率:128*64 Dots
VA  尺寸:72.0mm*40.0mm
工作电压:5.0V
接    口:RS232 or UART(TTL:5.0V)
◆基本特性◆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72.0mm*40.0mm
分 辨 率: 128*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