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使用6极高压电机,请问需要检测几极线圈温度,最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6极高压电机,请问需要检测几极线圈温度,最少?谢谢

每相一个

网友B:
同意三楼的!

网友C:
那要多少了啊

网友C:
我用的是热电阻输入模块啊

网友C: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