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GP37W2有时会出问题,就买了一个新的,想把里面的数据复制到新的屏里,买了一个传输线,把TOOL接口和电脑的COM1连接了,我用的是GP编辑软件 V6.0中文检验版,信号接收时,总是出现“正在握手,请稍等片刻...........",永远收不到屏的数据,总不得要领,望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建议你用7。0的版本试一下

楼主:
7.0的版本在哪下?

网友B:
你在那里买的?供应商应该会提供给你新的软件的!但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在传输时没有选中装载信息的话,那就只有硬拷贝了!具体和上海天任电子联系!

网友C:
楼上的不留联系怎么找呢,hoho...

楼主:
装载信息在哪选?硬拷贝怎样进行?(QQ:29013001;Email:hi_abcd@sina.com)

网友D:
电脑的串口有问题,可用一个外置的调制解调器连到此口上,看看能拨号上网吗?我原来的一台手提电脑,通讯用RS232可以,但与GP连接就发生你的问题。换其它电脑就OK了

网友E(2005-12-06):
能发个编辑软件到我邮箱吗?
QFMING-TWB@163.COM

网友F:
是不是一直在握手,然后报告说GP没有反应?

你是使用MITSUBISHI的PLC吗?你是否使用了2-port功能?
你确认一下,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再给出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