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GP37W2有时会出问题,就买了一个新的,想把里面的数据复制到新的屏里,买了一个传输线,把TOOL接口和电脑的COM1连接了,我用的是GP编辑软件 V6.0中文检验版,信号接收时,总是出现“正在握手,请稍等片刻...........",永远收不到屏的数据,总不得要领,望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最重要的信息没提到,呵呵。
“正在握手,请稍等片刻...........",下面还有什么提示?
你用的是什么PLC?
什么传输电缆?

楼主:
电脑永远不断提示:“正在握手,请稍等片刻...........",
我没有用PLC,是用电脑想把GP37W2屏里的数据下到电脑里,以便把数据再拷入新的屏里.
我做了一个工程,把数据拷入屏里是好的.
传输电缆是从网上定购的,应该没有总是题。

网友B:
你点的是下载图标还是上传?应该是上传到你的电脑上吧?

楼主:
是传输里的“接收画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才能把屏里的内容拷入电脑)(hi_abcd@sina.com;QQ:29013001)

网友C:
南京哪里的?
方便的话我过去看一下。

网友C:
o ,忘了。南京这边今天和明天是放假的呢...

楼主:
我是南京扬子石化的,你过来可能不方便,你在哪里?有可能我过来吧.

网友C:
我在进香河。
东大西大门那边的时代华府。
明天要去合肥出差,后天在南京。
先加我QQ吧:93317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