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请问高手,有一台丹佛斯VLT2800型11KW变频器,开机就显示过电压,输入电压正常,怀凝检测元件故障,重点该查那几个元件.

网友A:
您所说的开机过电压,是指送电就过电压吗?还是指启动运行过电压?
如果是前者,应该是变频器有问题;
如果是后者,也许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来解决。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单相220还是三相380的

网友C:
故障要复位 ,重启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