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小弟刚接触plc,要将西门子s7-200 和 pc机 ,仪表连起来,使用micro/win和portmon测试,

用普通232/485转接电缆代替PPI电缆

有一个问题

1)5611卡与s7-200,用485电缆和ppi协议相连是通的,使用9600波特率,地址2,8位数据,

                            偶校验,           1位stop

2)当使用ppi电缆方式时,普通的232/485电缆却不通,总提示超时,这是为什么呢?

            这条232/485转接电缆连接pc机和电力仪表是好的

            s7-200的db9上,485电缆B接3脚,A接8脚,

             控制面板里的接口我都根据是5611或PPI电缆连接分别设定好了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有时遇到过,或者提示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你好,我曾经听我师傅也说过,因为ppi电缆太贵,厂里想用普通电缆,用过stl公司的设计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