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如题,cpm2a系列,30点,继电器输出
为什么一接通电源,ERR灯就常亮啊
不知道原因,新手请教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PLC报错啦,送修吧。

网友B:
清空错误日志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C:
可能是有重复的单元号,I/O地址重复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
现在的问题是通信时,清空错误日志之后,ERR灯熄灭,工作正常
但断电后再上电时,ERR灯又继续亮,清空错误日志后又正常
输入输出没有重复地址,还要再次请教高手指点!
提示错误信息是
可是我明明在梯形图里最后一行加END指令了啊
谢谢指教!

网友D:
是不是程序有啥子问题

网友E:
看一下里面的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F:
对PLC进行初始化即可,我也遇过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编译过,没有错误
电池也应该不会没电
初始化是清除所有的内存区么?
我也试过
但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编程模式下清除错误日志后无错
一转到运行模式就又报错
不知原因,愿告其详,谢谢!

网友F:
1、Settings正确?
2、清内存,对PLC下载一条指令END。
运行这条程序,如果这样是没有报警,说明硬件无问题!

网友G:
内存不够用了吧

楼主:
settings怎么设置?
我就写入一条END(01)指令还是出现相同的错误
就是在编程模式下清除错误日志后无错
一转到运行模式就又报错
难道是软件不识别我输入的END指令?
求救!

网友H:
PLC里没程序,传程序到PLC!

网友I:
占个位子,看原因

网友J:
很想知道

网友K:
程序共有多少步?

网友L:
程序有误

网友M:
重做一下I/O就解决了

网友N:
不是都提示你了吗?无END指令
单独写个END后下载,肯定没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就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O(2005-11-24):
cxp自己添加END;

程序下载到PLC了?

相知到最总结果。

网友P:
我开始也碰过这个事..
先建个空的,连上,将内存清空(在编程模式下)就可以了..

网友Q:
邮过来让我看看吧~~~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R:
建立个空程序写入plc之后再写入程序就没有问题拉~

网友S:
在程序前加一END指令,屏蔽所有程序,如果ERR灯不亮说明是PLC有故障,否则是程序问题。

网友T:
设置有问题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