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有一台滚桶式洗沙机,滚桶上的电机是一台8点多安,而变频器上设的是14。3安,正常运行下,在运行5-15之间会停,变频器上出现过电流,电机正常运行下是30HZ,我检查电压正常,电机也不发烧,小弟就把原有的30HZ改到40HZ,结果电机运行正常。
     小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改变频率会出现这种状态。设备采用的台湾东元变频器。希望大哥大姐赐教啊!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洗衣机电机一般都是50HZ,你调到30HZ,40HZ。洗衣机的转速应该慢了吧。
将频率调到50HZ,看电机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之内。如果不超出额定电流应该工作在50HZ.
个人看法。

网友B:
我有台M440西门子变频器,它运行方式是要正反转,经常出现F002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C:
F0002是过电压,查一下电压相关的参数,

楼主:
我们换了变频器了。

网友D:
你把电机运行的频率调大了,也就是电机速度变快了,此时,电流就会下降,所以,可能就不会出现过电流了

网友E:
频率设小了

楼主:
哦!如果负载比较大,而我不想改变它的频率,那需要改变变频器的什么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