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7):
大家出于安全考虑在内网环境中建立数据中心服务器,但要通过Internet访问内网中的服务器,必须进行端口映射。而实现端口映射的方法很多,在此向大家推荐一款端口映射软件PortMap。在PortMap的帮助下,大家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外网访问内网的功能(下载地址:http://www.sangrong.com/ download /PortMap1.6.rar)

在使用PortMap之前,还是先说说端口映射的原理:当外网用户访问内网主机的指定端口时,内网主机上的“端口映射器”就开始起作用了,它会把指定端口上的数据转到局域网内另一台机器的指定端口上,从而实现访问内网机器的目的。

现在,让我们开始动手进行端口映射,在内网主机上运行PortMap,点击工具栏里的“增加”按钮,进入“增加/修改端口映射”窗口。

提示:端口映射的操作都必须在内网主机上完成。

在“增加/修改端口映射”窗口的“名称”栏中输入进行映射的计算机名称(如“数据中心”),接着在“输入IP”下拉列表中选择“AnyIP”,即任何IP,这样即使主机使用动态IP上网也不要紧了。在“输入端口”处填上想用的端口,这个端口就是外网用户要访问的主机的端口,可以随意设置(如“3500”)。然后在“输出IP”栏中填写要被访问的内网计算机的IP地址,(如“192.168.1.254”),“输出端口”中要填写的是外网用户要访问的内网机器的端口(如开放Web服务,需要填写“80”,而开放FTP服务就需要填写”21”,而我们的数据中心填写“5001”)。当然,别忘了勾选界面右上角的“程序运行时自动启动”,让PortMap自行启动。最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现在,回到PortMap主界面,这时在映射组中就会有一个名为“数据中心”的端口映射项目,不过现在端口映射还没有起作用,需要选中这个端口映射项目,然后点击工具栏里的“启动”按钮,这时“数据中心”项目里的名称栏前面的圆形图标就会变为绿色,这表示启动成功。

至此端口映射的工作就完成了。但在实际运用中,我们该如何运用它呢?现在DTU要通过内网主机来访问内网上的数据中心服务器,那么要把内网主机的IP地址222.181.80.150和端口3500设置到DTU中即可。

网友A:
现在网上也很多。
普通的路由器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2007-08-14):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路由器都有这个功能的。
如果你经常到客户那里做测试的话就知道,有很多场合是无法获得路由器的权限的,这个软件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C(2012-12-11):
不错,是一个很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