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否会触电

楼主(2005-10-08):
三相四线,相电压为380,线电压220,如果一个设备使用两相电(即电压380V),没有用到零线可以吗
别外如果接触到任一项都会形成单相对地触电,那有什么安全措施保证安全呢

网友A:
应该是相电压220,线电压380V~吧。380的设备当然不需要中性线了,不过最好外壳接地或接零保护!以免你说的短路故障。

网友B:
可以。
不管你用不用零线,手摸到相线都会触电。给相线接线头加盖、加套保护。

楼主:
哇,用到两相电线(或三相电线)那不都很危险?

所有的发电厂和变电站是不是都有接地(即从中性接入大地)
那像三角形联结的,没有接地的,那不是接地保护都没用了吗

网友C:
用到设备端的电源几乎没有三角形的接法吧????????

网友D:
用漏电保护开关就可以了,如NL1-63

楼主:
漏电开关主要是什么作用,是检测电流的吧,

网友E:
零线分工作零线.保护零线.设备外壳是接地还是接零要看你的电网类型而定.

网友F:
我认为会放炮,或者保护掉闸

楼主:
设备外壳肯定是接地啦,除非电网根本没有接地才会接零

网友G:
用NL1-系列漏电断路器,就可一了。

网友H:
用三相五线制

网友G:
是TN-S系统

网友I:
只用两根相线是可以的,如380V电焊机,但为安全外壳应接地或接零,

网友I:
可以,如380V电焊机只用两根相线,但为安全,外壳应接零或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