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我单位有两台变频器一台控制水泵,一台在仓库里备用,控制水泵这台有一天突然跳闸,空开打不上去,就把它换下来,换上备用的。当然只是想是变频坏了没查什么原因,换上这台新的后没断开负载就直接接上去。合上空开设置好变频器,按运行就看见电机开始运转,当时只是感觉电机怎么转得慢,因在机房里声音很吵没听到电机缺相发出的嗯嗯声,才在想为什么大概只有二到三秒时间只听叭的一声巨响就没电了,我一晕怎么回事一查是空开跳了,最后一检查进变频器的继电器缺了一相,带负载的继电器也缺了一相,换了两个空开后开机变频器显示OCI,再检查进变频器的三相是好的但出来时缺了一相完蛋了变频器烧了。  我只想问一下怎么变频器怎么没有缺相保护啊,我的是富士E9S这么贵的东西并且是控制电机的缺相是最大的伤害为什么没有缺相保护,是我不会用还是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我查了它的说明书好像没看到缺相保护这类。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有缺相保护。
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难以说清楚?
能否将你的控制原理图传上来,让高手们议议?

网友B:
哪果是比较差的变频器是没有缺相保护的.较好的变频器内装有4只电流互感器.1只DC的,三只出线的AC的.如果只装两只是没办法做缺相保护的.

网友C:
是输入缺相,还是输出缺相?
变频器自己能检测到输入缺相吗?

网友D:
小功率变频器大都没有缺相保护,个别的欠压保护缺相还行
最好用小电流的断路器作过流保护来保护缺相

楼主:
我这台变频器是富士的牌子还过得去,功率是小的2。2KW的,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缺相了,它没带检测,是我测出来的,输入是好的三相都好,就是输出时缺了一相,并且显示屏上显示OCI,所以才找出来是输出缺相(断开负载还是显示OCI,)
变频器输出到继电器然后再到热继电器到到电机。

网友E:
兄弟,热继电器应该装在前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