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0.75平方的铜蕊线在多大的负载下会导致铜线熔断(不考虑线皮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其熔断温度,另外在多大负载时会导致线皮熔化或着火(针对PVC外皮)

楼主:
有没有资料呢

网友A:
载流为2.6A。最高允许工作温度65度,环境温度25度,线表温度60度。强烈建议买本手册。

楼主:
还请指点买什么手册,谢谢

网友A:
电工或维修电工手册,买最新版的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网友B:
Id=80*d(3/2)方
经验公式:Id 熔断电流;d线径mm

www.chinakong.com经验试点---设计安装及仪器仪表栏有;慢慢找

搞错,我以为单芯铜线。抱歉

若单芯铜线0.75平方,熔断电流大概52A;也可参考上面公式

楼主:
按你计算的52A,那公式应该是Id=80*d(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