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380V单相接地故障 如何查?

楼主(2005-10-08):
我一朋友求教: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380V单相接地故障 如何查?
请发:mytask999@tom.com

网友A:
不用查.直接跳的.

网友B:
顺线路仔细进行外观检查,如发现不了问题,可分片开断线路,然后送上电,看还有接地现象否,如没有了接地现象,可确定接地点在断线区域,以此类推,不断缩小查找范围直至找到接地点。

网友C:
用万用表或摇表测量接地,断开线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