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楼主(2005-10-08):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有一个设备12个温度测点,两个压力测点,需要选择合适的siemens plc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A:
用S7-200系列的就够了。

楼主:
s7-200只有数字量的输入输出,而且数据测得以后还要控制一些阀门的开关

网友B:
温度是测点用什么呀?热电偶,热电阻,还是温度传感器!
用200完全可以实现呀!

网友A:
你去找一本200的选型手册看看把。.

楼主:
它需要加几个模块,不知道以后的升级空间大不?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PLC采集一些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上传到任意指定的PLC寄存器地址中让PLC调用,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S7-224能够拖驳7个模块,处理32个模拟量输入,足够你用的。
我建议你用S7-224XP+4个EM231,正好14个模拟量(S7-224XP自带2个模拟量输入和1个模拟量输出)。
另外,我不能理解“还有就是需要PLC采集一些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上传到任意指定的PLC寄存器地址中让PLC调用,这个怎么实现?”是什么意思。S7-200的模拟量采集程序是很简单的,手册的范例上就有。在实际使用中要注意采样周期和滤波方式的选择。如果是要送到其他的PLC上,一定要用到网络读写指令,那就要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