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选择18牛米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编码器,与6牛米的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来说这两个方案哪个要贵一点?步进电机的步距角0.6度就够。

网友A:
看你的要求了,步进电机的话2000多,伺服的话,要差几倍了,可以把要求给我一份吗?
,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步进用于开环控制,伺服用于闭环控制.伺服响应快精度高.

楼主:
步距角1.2度差不多,但是定位精度能达到1步吗?步进电机力矩要求达到18牛米。

网友A: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