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请教大侠:

1、如何当开关量输入为1时,延时若干秒,进行下一步?
2、如何使几个BOOL型变量循环为真,执续一秒为真,然后下一个为真,只一个为真?

第2个问题以前做过,忘了怎么写了,请大侠提个醒!

楼主:
你什么玩意???????????????????
滚你母亲的!!!!!!!!!!!!!!!!!!!

网友A:
两个问题都可以用定时器来解决

网友B:
第二个问题答案。定时脉冲形式调用程序块就可以了,程序块中做循环。

网友C:
楼上的全是一些“高手”!太深奥了!

LZ提的问题可以用个最简单的方法实现:直接用系统自身的定时脉冲(如果CPU是默认设置的,秒脉冲信号是M0.5),来调用移位指令(初始化的时候,寄存器记得清零!)。

网友D:
6楼的好主意

网友E:
1。
A  M 100.0  //第一步
SE T0
S5T#1S
A  T0
=  M100.1   //过1秒后进行第二步

2。
实现循环可以用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全是一些“高手”!太深奥了!

LZ提的问题可以用个最简单的方法实现:直接用系统自身的定时脉冲(如果CPU是默认设置的,秒脉冲信号是M0.5),来调用移位指令(初始化的时候,寄存器记得清零!)。

“LZ提的问题”,“LZ”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