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麻烦帮我分析下这段话!

楼主(2005-10-08):
判断同相与异相口诀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但是我去试的结果是:我在同一相线中使用2只验电笔,而且身体在绝对绝缘的情况下,始终有一只电笔亮,所以与上面的这段话有矛盾,还麻烦大侠给解释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脚与地绝缘,你和电笔相当于导体,如果两支笔在同一相他们之间没有电位差不亮,如果不在一相有电位差亮。如果你不与地绝缘两只笔是对地电位只要线上有电就亮。

网友B:
不应该啊?果真如此,总有一支亮的话。建议其他的条件不变,马上调换双手的电笔再试一下,是不是灵敏度问题啊?关注。

网友C:
不会吧?难道周围有高压磁场存在感应电,否则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不是吧!
别吓我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我把2笔调换也试过,但始终都有一只笔会亮!
随便说明下我周围并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啊!!!!
大侠门继续帮我分析下!!!!

网友B:
关注!有了答案一定告诉大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别吓我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我把2笔调换也试过,但始终都有一只笔会亮!
随便说明下我周围并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啊!!!!
大侠门继续帮我分析下!!!!
“还是一支笔亮”,到底老是那支笔亮,还是老是那一侧亮?

网友D:
电工都应该有万用表的啊,这个比较可靠。
至于你说的问题肯定就出在对地绝缘问题,你很难做到完全对地绝缘的。

网友D:
再补充一下,一支笔亮应该是两支笔的阻值有差别,阻值小的那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都应该有万用表的啊,这个比较可靠。
至于你说的问题肯定就出在对地绝缘问题,你很难做到完全对地绝缘的。
大哥,用万能表怎么判断是否同一相????
我脚是站在刷过油漆的干木头上面,应该是绝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补充一下,一支笔亮应该是两支笔的阻值有差别,阻值小的那支就亮了。
大哥 你说的有可能,我一只笔是在电工工具专卖店买的,另一只笔是地摊上面买的,有可能是2只笔的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是,2只笔互相掉换,并不只是始终是那一只笔亮,有的时候这只笔亮,有的时候是那只笔亮!

等我在去从新买一只比在把答案告诉大家,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B:
找个老先生看看风水,没有道理.

网友E:
检查是否同相,应采用万能表,不应采用电笔,因这两条同的相线的负荷不一样时,压降就不一,电笔就亮,若用万用表,电表也有一点偏转的。

网友F:
“两脚与地相绝缘”,编口诀的是外行吧?大家知道绝缘与否是相对的,一般我们说的绝缘是指不至于使人触电而言的。但对试电笔来说就不同了,电笔内部的电阻几十M,就算与干燥的木板加你穿的皮鞋构成回路时,电笔仍能分得大部分的电压而发亮。要做到人与地相绝缘在一般环境中已近乎不可能了!!再之后的一切判断都是废话。谁敢用这种方法测同异相迟早要炸死

网友G: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都应该有万用表的啊,这个比较可靠。

 至于你说的问题肯定就出在对地绝缘问题,你很难做到完全对地绝缘的。

大哥,用万能表怎么判断是否同一相????

我脚是站在刷过油漆的干木头上面,应该是绝缘的吧!!!

用万能表判断是否同相和你的口诀道理是一样,只是口诀不实用,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完全绝缘。万能表电压档量两线,指示电压0V就是同相(或者线路最少有一根是断开);220V说明是一零一火;380V自然是不同相火线了。
奇怪,这个方法应该每个干电工的都知道才对啊。

网友H:
最好用万用表来测量千万不要用人去试,我门做电的最重要的是安全,安全第一啊!!!!不要学成野电工了。

网友I:
好呀,我也是平顶山的,你在呢上班呀,我刚从技校毕业,以后要向你请教呀,我叫徐延涛;你呢?交个朋友吧

网友J:
天哪!不要命的办法!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判断同相与异相口诀
判断两线相同异,两手各持一支笔,
两脚与地相绝缘,两笔各触一要线,
用眼观看一支笔,不亮同相亮为异。
说明:
此项测试时,切记两脚与地必须绝缘。因为我国大部分是380/220V供电,且变压器普遍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所以做测试时,人体与大地之间一定要绝缘,避免构成回路,以免误判断;测试时,两笔亮与不亮显示一样,故只看一支则可。

但是我去试的结果是:我在同一相线中使用2只验电笔,而且身体在绝对绝缘的情况下,始终有一只电笔亮,所以与上面的这段话有矛盾,还麻烦大侠给解释下问题出在那里?

在你以为身体在绝对绝缘的情况下用电笔再单测下相线看电笔会不会亮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L:
不是说时时都有万能表用的,这个方法是可以的。至于说到楼主的问题,我想是因为两枝电笔的阻值不同而造成的!相差太多会造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