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使用一台原来在其他起重机上的安川G5-90KW,原来不用零速信号、运行信号和频率检出信号,现在我把它改造在其他部位使用,需要用到零速、运行、频率检出中的一种信号参与PLC控制,把功能端子H2-02、H2-03分别设成零速信号、运行信号和频率检出信号,在U1-11监视参数中也可看到以上端子动作,但是输出端子并无信号输出,热盼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的参考点不对,或者是电位问题啊?

网友B:
我这也是安川G5变频器同样是零速信号无输出,但我设定的是多功能开路集电极输出(25)点为零速信号检出,能否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C:
刚试过,有输出啊,用万用表“+”(指针式的黑表笔)接25端子、“—”表笔接27端子,启动和运行都有变化啊,
说明:端子为晶体管输出、有极性和功率,电压范围的。参考说明书吧。

网友D(2006-02-13):
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