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根据电动机的容量增加电容就地补偿?

网友A:
大约电机容量的1/5.

网友B:
粗略补偿大约是电机额定功率的1/3KAR!

楼主:
谢谢2\3楼朋友的支持;不知是否有相关的计算公式呢,我昨天查了很多相关资料 没有找到.

楼主:
各位大虾请帮帮忙呀?

网友C:
翻一下电工手册,有具体介绍

网友D:
应该根据功率因数补偿,高压侧补偿到0.9以上;低压侧补偿到0.75--0.85

高压电容补偿:c=p*(tg〈补偿前有功功率角1〉—tg〈补偿后有功功率角2〉)/相角*U2

低压电容补偿公式未查到。有知道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