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把控制方式改为无矢量控制2
  然后讲 d5-01改为直接转矩控制,将A3端子改为模拟量输入转矩

    但是当我输入0~10v以后,变频器没有输出,而且u1-09的力矩监视也没发生变化,

             请各位高手 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并且能不能 告诉我 正确 的 操作方法呢 ?

网友A:
要给速度设定的.

楼主:
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我还是不太懂,速度给定的话 是不是就是速度限制?

      可以同过A1设定,同时也可以通过d5-04设定啊.

 如果是力矩控制的话,速度是应该自动给定的啊!

楼主:
顶一下!!!!

                  难道真的没人尝试过吗?
 还是不想分享经验呢?

                                 谢谢!!!!!!!!

网友A:
H3-05设为15,其他按手册设定.看来你比较懒噢,等的时间可以看完几遍手册了.

楼主:
探兄,

         我看过手册的,跟你的说法不大一致的,H3-05应该设定为13作为力矩指令用吧,

   设为15的话,是正/负力矩限制的啊,

     我把我设定的参数贴出来吧   还请指正

        d5-01=1
        d5-03=2
        d5-04=100%
        d5-05=10%
        H3-05=13
        其他的都是按原有的参数.
       我输入0~10v以后,变频器没有输出,而且u1-09的力矩监视也没发生变化,

网友A:
如果你设13,电机在停下来后无法自动转起来,你可以试一下.设10也可以.变通一下吗,干嘛死脑筋!
如果用PG矢量时可以用13,我试过了.安川G7必定是中档机,不可能象6RA70一样用的.

楼主:
呵呵,多谢了,是我有点死板了,

              明天去实验一下,多谢指教

              学无止境   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能留个qq吗?

网友A:
楼上的怎么没音讯了?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两天刚好出差了,昨天刚回来,正准备明天到公司尝试一下呢。

           不过刚好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如果探兄有兴趣的话,能否留下qq呢?

       以方便日后请教。多谢!!!!!!!!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成功,即使改为15和10,U-09仍然没有变化,同时当A3输入模拟量信号的时候 ,电机仍然不能旋转.

楼主:
探兄   如何解决?/

网友A:
还是先回复初厂值,然后再执行一次自动抓取.再简单简调一下参试好了.你用的是不是G7?

楼主:
是G7啊,我是开了一台新机器 试验的啊/

          下次我再试一次,然后把详细的步骤告诉你,

                     好让你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G7做转矩控制很简单的啊,还是第一次听说做不出来.真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