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08):
FX2N系列PLC有一输入点输入信号无反应。小弟初学请教个位老师,是何原故,谢谢。

网友A:
我也试过,只能用其它的点,可能是光电隔离烧坏.

网友B:
换一个输入点吗!再用编程软件更换一下输入X地址就好了.前提是不影响其他性能,如果PLC有其他问题了,那看来只好更换PLC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一个点,把程序改改,换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一般来说应该是光电隔离损坏,可以试试找一光电隔离更换.